ABB400怪故障

楼主(2009-05-28):
  ABB400输出24V直流从11.2到24来回波动,怀疑开关电源有故障,将控制板连线去除,24V电源正常。

检查控制板未发现有短路地方?请高手指教。深表谢意!

网友A:
量一下24V 的阻值,也有可能开关电源带不了载.

网友B:
那就试查一下开关电源的输出端电容是否鼓包或者容量减小

楼主:
谢谢二位!另一路带风扇点问题都没有,二极管档量24V为567.断开控制板正电源线,24V电源正常.

楼主:
换输出电容后,24V输出电压稳定了,但报F024,查不出是什么故障.请高手指点!

网友C:
报F024是内部故障,一般为整流逆变坏。

楼主:
控制板上YBs三极管坏,换后故障没有消失.HD6433048M10F芯片需要写程序吗?谁有它的资料,能给提供吗?

网友C:
三极管坏了,那就仔细查它周围的电诅,二极管,把与之对应的光耦换新。

楼主:
这个故障太难了,我看只有换主板了.

网友A:
是主板有问题,我这有全新的主板,可以便宜点给你.广州董工13902272318

网友D:
我有二手主板0533-8366690

网友E:
我有主板 超低价 qq562218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