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odesys问题

楼主(2009-05-28):
每次打开codesys都有      error while loading the PLC  configuration!

                                            Description file for module ‘Module.Root‘ not found.

                                           Change  configuration  directory?

                                           请高手帮看看先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啊,还望高人赐教。

网友A:
加载可编程序控制器(PLC)配置错误!

  描述文件的模块。模块根本不存在。

  改变配置的目录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写的不够明白我是想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知道那个英文的意思!

网友B:
你用的是和利时PLC还是DCS?重新安装目标试试.

网友C(2009-08-01):
可能有以下原因造成:

1\程序的版本和您安装的版本不一致,忘记了CODSYS的补丁,例如常用的MACSV 1.1.0SP2安装盘中的补丁。

2\目标文件没有配置。您可以检查下CODSYS的安装目标中是否是最新的目标文件。如果找不到地方,留言我给您抓下屏。

网友D:
估计你的组态内有外接的PLC设备,这个设备的GSD文件一般和利时系统的标准GSD库内是没有的(PLC的GSD文件是手工添加的)

估计你在别的主机上重装使用时,没有手工添加外接的PLC设备的gsd文件

网友E(2009-10-15):
如果这个程序是你自己遍的话可能是你配置的EDS文件移动或者破坏了,如果不是你编的那就是差EDS文件

网友F:
是MACSV还是SMARTPRO?没有实际看到其他的地方是否存在问题,所以不敢轻易确定问题所在,如是MACSV,首先确认在CODESYS中编译是否可以通过,我想这种情况是通过不了的,再就是看一下"资源"选项卡中"MACS配置"是否还在,如果丢了,你可以人为的"重新生成下装文件,包括硬件配置".步骤如下:

在数据库编辑里找出问题这个站的一个备用点(在AI类中找),把它的信号类型改一下,如4-20mA改成0-10V,PT100改成CU50,然后保存,更新数据库,然后完全编译数据库总控,你会发现到最后出现"**号站已修改(包括硬件配置),重新生成!!!",然后再打开出问题的CODESYS,看是否还有类似问题.

注意,此步骤会引起初始化下装!!!!

网友G(2009-11-29):
可以确定是GSD文件的问题。在c盘 target文件夹里面把 对应GSD文件复制进去

网友H(2010-07-29):
6楼说得正确,你肯定有外接的PLC设备,出这个提示并不是在工程师站上,而是你把工程拷到别的机器上用时,才会出现这个提示,因为其没有外接PLC设备,而且没有添加PLC的GSD文件。不知正确否,欢迎讨论

网友I:
我遇到这问题时,就是重装软件

网友H(2011-01-13):
楼上的,重装软件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如果解决了,说明你在机器上还装有其它控制程序如simemens  STEP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