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关于压力变送器故障的问题

楼主(2009-05-28):
液压系统压力10MPa,检测液压缸压力的压力变送器40MPa(过载到80MPa),一开始没有问题数值正常。刚使用几天压力变送器输出22mA(故障状态)。电气线路经信号发生器检验没有问题,通道采集正常。目前已经相继损坏十几个压力变送器(德国HYDAC),请较高人分析原因?

网友A:
把坏的变送器拆下来看一下,是不是膜片坏了,看这种情况是超过表压了.

还有就是看看线路电压是多少,正常不超过DC30V

网友B:
建议换一个厂家的,试一试...要不就再仔细检查电路电压会不会存在变化,油压力在有些情况下,是否会存在瞬间压力大的现像

网友C:
检查一下线路,供电电源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则可能是变送器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D:
1、空气是否排干净

2、振动是否太大

建议将检测元件用软管引出,一来可以解决上述两问题,二来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

网友E:
液压系统压力,这个本身就是个非常含糊的东西,要搞清楚是用在何种应用上的液压?有的峰值高的时候有15倍之多,而且如果用扩散硅的,瞬时的冲击(液压有快速压力变化)是很容易造成不锈钢膜片永久不可恢复的形变的。

再深入一点讲,你看看赫德克的东西,是不是膜片已经皱了? 要么用带小孔防止瞬时高压的机械栓,要么就用高静压的电容式。

如果有技术问题,还是联系ejatec@163.com

网友F:
据你所说,可以从二方面去检查,其一拆除膜片后接上线路,如果有输出说明由电源,线路故障引起;若没有输出了,说明原来是由液压系统瞬间压力过高所影响的。

网友G:
我关注一下 没有指导吗

网友H(2009-08-14):
可能是变送器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I:
坏的变送器最好找人检查一下,看看损坏的具体原因。这样能做到治标治本。

要不就只能估计是瞬间压力过高,冲击顺坏传感器了。

可以换电容式1151试试,抗过压能力比扩散硅强多了。

网友J:
呵呵,同意11楼说法,没见过这样的

网友K:
你是表是不是把测量范围设成0~10mpa了,如果这样,测量超过就会10,电流就会比20mA大了。有的表超量程时会把最大数值锁住,需要归零或断电后才会复位。

网友L:
这种事情我在现场见过 我来分析一下啊

首先我来说明一下这是压力冲击所至,压力是不很大 你用的虽说是进口的

但还是不行的  因为同样的传感器在不同的机械结构设计过程中 所冲击的应力是不同的 当时我公司也为一个这种场合应用 现场也不过40MPA 但我们选80MPA 都不好用,客户说 我们进口产品几个月坏一个  你们产品几天就坏一个 我拿回去一个结剖一看 果然 内部的结构与封装不一样

但价格较贵 1万元一个 采用的是瑞典技术 我强烈建议把十分给我 最后告诉你买一体封装的 濺射薄膜式 小弟们都跟哥学学吧

有事可QQ与我 920210058  当然这种产品 我公司在现场应用的也没问题 因为方案改了  你要看到那压力变送器 那真叫好 国内的模具技术还做不了的

网友M:
同意楼上的说法,补充下,现在国内可以最这种封装的,不过是军工产品,价格贵,周期也长,我QQ499621878可以交流

网友N:
过压太大了,膜片受不了

网友O:
我想也是冲击造成你的仪表坏的,检查下膜片没得问题的话,看看是不是干扰问题.

网友P:
HYDAC的可能是陶瓷压阻的,原先在莱钢坏的也挺多,曾经一天之内坏了八九个,后来我给他替换成了我们的传感器,到现在一年多了,也没坏

网友Q:
真执着,换个品牌吧,就算搞明白原因,你还打算用下去吗?

网友R:
选型很重要,很可能楼主的观察不够仔细,有些重要的问题没有观察到!

 如果真象楼主所讲的现象,一定是选型有问题,你需要选一个满量程到100MPA的,但是由于工作量程只有10MPA,这样您的精确度一定会降低,同时系统的控制精度也将降低,这样怎么办呢?

   唯一的做法是:贵司需要从整个系统着手,将系统整个的锋值压力控制在12MPA以内(任何时间和任何状态),这样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得到了大幅的提高,设备的售价也会翻几翻!当然,设备投资可能需要加大或者重新整体设计!

   如果需要帮助,可以联系本人:015964768905,刘工

网友S: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线路,供电电源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则可能是变送器本身质量问题

网友T(2009-09-14):
同意四楼:建议将检测元件用软管引出,一来可以解决上述两问题,二来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

网友U:
楼主碰到的问题,跟我们公司的情况一样了,我们用的是BAUMER的压力开关,陶瓷膜片的,压力26MPA选40MPA抗压800MPA,已经坏了两个了 ,郁闷的很!

网友V:
压力怎么会上升到80MPa,太危险了,还是重点查一下控制回路吧。

网友S:
瞬间压力过大引起  换个1151试试,抗过压能力比扩散硅强

网友W:
这不是量程的关系,是现场的原因。了解太少,对工艺了解太少

网友X:
我觉的压力过大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超那么多,工艺管道早就受不了。

应该是电源问题

再有就是给变送器表壳做单独接地

网友Y:
原因不外乎两个,第一你的选型有问题,实际的压力超过压力变送器测量的上限值,这个很好判断,你在上位组态一个数据记录,通过记录的数据,分析故障原因。

第二,就是你的测量通道的配电或者配电电源故障造成的故障,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装一个隔离配电器来解决 或者换个电源。

网友Z:
实际的压力超过压力变送器测量的上限值的可能性不大,工艺管道也有一个耐压的问题,正常10MPa的管道在80MPa下应该受不了了,检查电源电压,更换变送器

网友AA:
首先检查供电,压力瞬间冲击是压力变送器的致命伤,但一般不会要过几天才损坏!重新选型

网友AB:
1.换个牌子试试。

2。加阻尼装置。

3。检查电源质量。

网友AC(2009-10-14):
也许是瞬间压力过大,导致膜片变形。满位数值溢出。报废吧。

网友AD(2010-01-05):
hydac 贺德克产品,021-58375543-830 王工

网友AE:
一个可能是电源存在问题,如果电源存在高压脉波可能烧毁变送器;

另一个可能是存在压力突变,即冲击,这样的突变会使压力膜片造成不可恢复的损伤,存在的话加阻尼装置。

只看稳态的量程限值是不行的。

网友AF:
系统压力是10MPa,你检测的是液压缸压力肯定超过10MPa,你的压力缸需要计算后,在选压力传感器的范围。

你的检测压力=系统压力*液压缸缸径面积,MPa先换算成公斤。

网友AG:
检查安装管道是不是有对地的现象

网友AH:
横河EJA变送器 15062822305 卢 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AI(2010-02-08):
进口的品质,国产的价格,SHR系列压力变送器 138 1051 6407陈工

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AJ(2010-07-27):
有碰到过这情况。现场用7MPA。变送器是20MPA的。结果使用一周就坏了。最后加装了平衡阀,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AK:
一、拆除膜片后接上线路,有输出说明由电源,线路故障引起(加装一个隔离配电器来解决);若没有输出了,说明原来是由液压系统瞬间压力过高所影响的(刚开始没有问题,是膜片它正常不可能一次性就被过压冲击坏掉,冲击多了就坏了)

二、仪表本身质量问题,这个你就得换个品牌了(我以前是做这方面销售的,还是知道些内幕的,需要我推荐的加我QQ:50249855私聊,免得被和谐,或什么跨省追捕的)

网友AL:
液压系统压力10MPa,检测液压缸压力的压力变送器40MPa(过载到80MPa),估计液压系统启动压力大于变送器所承受的压力,也可能是瞬间的脉动压力及憋压造成的。建议延长引压管,加大阻尼,且安装现场压力表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