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G IS5过流故障

楼主(2009-05-28):
各位老大 ,有个问题请教大家.LG IS5 3.7KW 变频器,将载波频率设到5HZ时启动报过流,调到7HZ 以上时正常启动不报过流.启动时间设定4,启动时间该长故障依旧.只有载波频率调高才正常..不明白,请教高手

网友A:
将载波频率设到5HZ????????????

楼主说法有问题吧!!应当是输出频率吧.

起运转钜太小了吧.

网友B:
载波频率会降低负载电流

网友C(2020-04-19):
起运转钜太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