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系列有这个指令吗?

楼主(2009-05-28):
  FX2N系列有这个指令吗?

 DMUL 是什么指令?什么意思?通讯的?

LD M8000

DMUL  D772 K55 D822

这条指令什么意思啊?

高手来解析下呀!

网友A:
MUL是乘法指令,意思是將D722的數據乘以55,積放在D822裡,DMUL是雙位寄存器,記得D723和D823不能再用了,否則會出錯.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C:
32位乘法指令!  D773   D772     乘以 K55   積放在D823   D822裡   楼主可以查编程指令

网友D:
32位乘法指令.D773 D772 占有2个字节.乘以常数 K55  放在D823 D822里.

网友E:
编程手册有详细的说明的

网友F:
这只是个32位的乘法指令哦

网友G:
这种属于加减乘除的一种。看手册就知道.另外我这提供编程电缆,需要的联系我哈,QQ523860371

网友H:
同意一楼。。。。。。。。

网友I:
MUL是16位乘法运算指令,DMUL是32位乘法运算指令。

DMUL D772 K55 D822的意思是把D772里的数据乘以55后的结果送到D822寄存器。

在编程手册(JY992D62001)P184页有详细解释。

根据手册编号可以在三菱电机自动化(上海)有限公司的官方网站 www.meas.cn 上下载该手册。

网友J:
MUL是16位乘法运算指令,DMUL是32位乘法运算指令。

网友K:
32位的乘法指令,没有D就是普通的乘法指令

网友L:
同意楼上

网友M:
好像记得如果是MUL D772  K55  D822的话是D722  乘以K55然后放在D822  D823里面

但DMUL  D722  K55  D822应该是D722  D723乘以K55然后放在D722  D723  D724  D725里面吧

网友N:
一楼的技术不错,谢谢了。

网友O:
14楼的思路正确,但是写错了,32位的乘完结果放在D825、D824、D823、D822里面了,楼上的最后的时候写错了!

其他解释的都有问题,楼主用的是32位乘法,结果应该4个寄存器才正确!很多解释的只有两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