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硅油的密度是多少

楼主(2009-05-28):
有谁知道双法兰变送器中的硅油的密度是多少?请赐教,谢谢!

网友A:
通常是0.96kg/m3,比水的略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0.96kg/m3,比水的略小。

水的是1000Kg/m3

记忆中是0.87

网友B:
0.87t/m3

网友C:
网上百度搜到的:http://baike.baidu.com/view/607793.htm去看看!

网友D:
最好咨询生产变送器的厂家,因为不同厂家使用的硅油不一样,而且耐低温和耐高温硅油密度也不同。

网友E:
最好咨询生产变送器的厂家,因为不同厂家使用的硅油不一样,而且耐低温和耐高温硅油密度也不同。我们用的硅油密度为970Kg/m3

网友F:
楼上说的对,硅油的种类比较多哦

网友G:
0.934Kg/m3

楼主:
谢谢各位帮忙。

网友G:
硅油的密度与温度有关,一般硅油在-10——250℃时为1.07,在-30——180℃时为0.94,高温硅油在10——300℃时为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