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变频输入两路4~20mA调速信号的切换问题(利德华福)

楼主(2009-05-28):
(无正文)

网友A:
看不到什么文字啊?????

网友A:
变频设备,输入的调速信号一路由PLC系统引来,一路由电流信号发生器引来用于手动给定,很明显这两路信号需要切换,可以用继电器或者转换开关的接点来切换吗? 弱电4~20mA信号回路是否允许断开呢?

另一种方法,把手动、自动控制状态的开关量输入变频设备,利用变频的编程功能(类似于PLC),在变频设备内部实现逻辑切换,来选择两路信号,实现切换,问题是设备是否允许两路4~20mA输入信号一直存在呢,即使其中一路不起作用?

那种方法好?

网友B:
通过程序来实现较好,也很容易实现

网友C:
嘿嘿,你是华福德什么人啊,我可以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