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与组态王连接时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9-05-28):
我刚接手一项工程,下层用西门子300,上层是组态王,用户要求一个控制器用两台操作员站操控,两台计算机都装有CP5611卡进行通讯,地址设置分别为0和1,现在两台计算机都可以进行通讯,数据都可以显示。问题是:当两台计算机上的组态王软件运行时,出现数据丢失(时有时无),检查下层发现,从组态王往下层“写”数据时有时无。用一台计算机就能正常。

哪位大虾给指指路,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我只试过三菱与组态王的连接,西门子的还没用过。

网友B:
你先看看你的设置参数对吗,地址是否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