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门子plc300中如何读取变频器的实际电流

楼主(2009-05-28):
在西门子plc300中如何读取变频器的实际电流?

网友A:
你要知道变频器电流的地址是多少???

网友B:
楼主指的是用DP通迅方式读取电流,还是用变频器模拟量接口输出电流后,接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模板呢,

是读取西门子变频器的电流吗,还是??

网友C:
就是,问题都没说清楚。

网友D:
千山独步你好,如果接入到PLC模拟量模块的话,怎么读取?线该怎么接?用何种模拟量模块好,谢谢

楼主:
用变频器模拟量接口输出电流后,接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模板

网友B:
是6se70的变频器,还是???

网友E:
在变频器里面定义模拟量输出为实际电流,接入模拟量模块,自己试试就清楚了.

网友F:
像楼主这种问题都说不清楚的人,最好之前先看看PLC和变频器手册再提问,晕倒!

楼主:
进入PLC后,线性标定电流量程上限是什么?

网友G:
我用S7200和变频器通迅,MODBUS RTU 变频器说明书中说的有一个空格时间,然后主站再发送数据,然后再静寂空格然后再发送下一个数据,还有S7中MODBUS通迅发送完成,这是由变频器发过来的数据在PLC中判断还是PLC自动的。

网友G:
一个空格时间指什么谁知道啊

网友H:
线性标定电流量程上限得根据你的变频器额定电流来定,看0-10V或者0(4)-20mA对应的实际量程是多少。

网友I:
加个电流传感器就OK了.

网友J:
如果用DP通迅的话。确定好变频器给PLC的PZD就可以了。这个可以自己从变频器上设定。一般第一个、第二个为状态字。第三个为转速。第四个为电流。

网友K:
要看不同的变频器型号

以及你的通讯方式

网友K:
因为不同的通讯方法在变频器上使用不同的通讯模块

不同的通读模块在送数据时数据格式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