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PID

楼主(2009-05-29):
300PLC 有三个模拟量需要PID控制,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是温度的,输出是比例调节阀最好用FB58,是压力和液位的最好用FB41

楼主:
是电机转速和阀门开度

楼主:
请问如何调用三个PID模块

网友B:
在标准库里选择相应的PID块,在程序中直接插入就可以了

楼主:
调用标准库的话,FB41里就无需再编写程序了,是吗

网友C:
FB41吧一般应用都可以满足,网上资料很多。找不到就留下邮箱,我发给你

网友C:
兄弟,资料已发,查收。

网友D:
用热电偶和固态继电器实现PID控制温度,PLC是西门子314,7KF02的AI模块。

要控制19路脉冲输出。请高手发个案例,小弟不胜感激!kele18282@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