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CPU224XP的通信问题

楼主(2009-05-29):
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在用西门子编程器的时候  用的是USB编程电缆   在通信的时候  总是出现端口无法打开或者被另一个程序使用     怎么样才能解决啊       谢谢  急用  我是烟台开发区的 附近的能到我家的 最好   五十元消费    电话13465560059  张

网友A:
拔出电缆的USB插头,再插入试试.

楼主:
这个方法我试过了  不好用  是不是参数有问题啊?

楼主:
小弟急用   请大家献计献策   呵呵 谢谢了

网友B:
你将USB虚拟的串口改为COM1或COM2,就行了,我也是这样解觉得,13871811811,吴工,欢迎交流

网友C:
是不是还运行其他串口程序啊,把其他的程序全部关掉,再运行看

网友D:
我用笔记本下载,原来也是经常会出现这问题,用串口通讯线的稳定性不好,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也在用串口程序,如触摸屏,重启电脑试试,我原来就是这样解决的

网友E:
感觉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E:
还有可能就是有其他的程序占用端口,可以检查下再看看!

网友F(2009-06-29):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原因有其他的程序占用了端口,把其他的程序关了,还要在任务管理器器把相应的服务关掉。检查下看看!

网友G:
应该就是端口问题,我也经常遇到。我一般选择COM1

网友H:
我通常是注销重新登陆

网友H:
我感觉还是系统或者软件的问题,用过某个口推出的时候程序还在后台运行

网友I:
是某个进程占用了端口,打开任务管理器试着关闭某个进程。

网友J:
什么CPU,里面是不是有程序啊

网友K:
1.重新设置端口

2.连接

3.检查通讯口是否正常

网友L:
楼主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吗?

网友M:
有可能其他程序占用了端口

建议把PLC拨到STOP 状态

网友N:
你有没有装驱动啊,选择USB传送。

网友O:
装完驱动,更改驱动,试一下COM1到COM5,如不行,还要更改设备管理器!就是我的电脑  右键 属性 硬件 设备管理器  COM口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