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断了,重新放线问题

楼主(2009-05-29):
具体示意图如下图:http://www.imagedash.com/uploads/inp1243568795o.jpg

各交换机使用的是赫斯曼的RH1TP/FL ,中控多加了一只RH1TP扩展了4口rj45,原来的环形网断了一路,因为距离比较长而且断点找不到,现重新走近从窑头电气室放了一根光纤至中控,终端盒已接好,但是使用普通光纤收发器加普通交换机无法连接,赫斯曼的交换机报错,是否只能重新购买一只赫斯曼的交换机,那样成本就太高了,能否使用其他国产型号的?

网友A:
我帮你把图发上来......

网友A:
.原因还真不好找..

分析如下:

1.查网线(光纤)是否做好...通与不通..

2.看那“普通交换机”是不是很早的产品。。那么  “赫斯曼的交交换机   ”到  那“普通交换机”的网线要考虑“交叉线”或“用交换的级联端口(UPLINK 口)连接”..........现在新出来的交换机能自动“自动供别”“直通线”和“交叉线”......

楼主:
谢谢 我这样放线没问题吧 是网络对交换机有要求还是什么啊

楼主:
交换机是新买的 普通局域网下使用正常 有可能是光纤收发器至交换机的网线问题吗 作线的时候觉得不太好做 网线是旧的 网钳不太好 没有完全压下去 后来用起子顶下去的 等会试试这段网线看 如果网络对交换机没什么要求就是线路的问题了吧

网友A:
“光纤收发器”都 有7个灯    除电源灯外。。其余6个灯正常工作时都要  亮..........

楼主:
光纤收发器正常的,刚换过网线 还是老样子 电气室一头接上没什么反应,中控一头接上就报错,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