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线路双回路的问题

楼主(2009-05-29):
把T220连接线去除时,由于操作原因,连接线线头会和所并线线头时碰时不碰,线头会打火并导致其它其它接触器啪哒啪哒的吸合不停,但真正分开线头后就好了,由于线路双回路就是保证维修其中一个接触器时其它接触器可照常工作,可现在这情况导致了其它接触器的工作不稳定,这是不是采用隔离变压器的缺陷?到底这时啥原因呢,怎样解决?盼指点!

网友A:
我觉得你没必要这样做双回路。多此一举。你要是想工作得好,就直接在电源拉线到每一个继电器上面去。

你所出现的这种情况与隔离变压器完全没有关系。

楼主:
楼上要是按你这样说的话,我一个控制柜里有50个接触器,那要放多少线啊,接也不好接啊,还没看到过按你说的那样做的案例

网友A:
我见你所画的图上只有三只接触器。那里知道你有这么多接触器?

50多个接触器,电柜应该很大。

你如果想接线头做得好,那压线耳的时候把两条线串到同一个线耳里面,然后再压线耳,就不会出现时碰时不碰的情况了。

网友A:
通常情况下,我都是算好每点共需多少线,然后再一块压线耳。

网友A:
通常情况下,一个点最多两条线就够了。

网友A: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楼主:
你说的2根线并一个线耳的不是没考虑过,但实际情况并不允许(线路可能需要变动,而且当初设计就是分开压线鼻子的),而且理论上说双回路短接线无论断哪根,其它都还是可以工作的啊,是不是接触器多了就会这样啊,公司里有6个150A接触器也是这样接的,也没出现过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