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式元件手工焊接常见故障分析

楼主(2009-05-29):
为了能够进行自动的大规模表面贴装,片式元件的外形尺寸首次在电子元件类形成了统一的国际标准。同时,为了能够自动化生产,其引出极一般都是紧贴机体,短而宽的片而不是传统器件那样的细长腿。由于引出极都与产品机体表面紧密贴在一起,因此,如果焊接方式不当,非常容易出现在焊接时的元件性能过热冲击受损的现象。

从保护元件性能的角度出发,没有任何一家片式元件生产商会推荐使用手工焊接的方式进行生产。在实际生产工程中,实际上无法避免手工焊接。有鉴于此,使用者必须注意以下问题;下述问题导致的产品质量事故屡见不鲜。在实际问题的处理上,很多使用者都由于对此不甚了解而简单把问题责任推到元件生产商身上。

1。烙铁头温度过高;

手工焊接片式元件,最高的焊接温度不能超过300度,由于烙铁头温度与其功率成正比,因此,如果使用大于30W的烙铁头,例如使用50W的烙铁头,其表面温度就会达到500度左右,这样高的温度,在烙铁头必须与元件机体紧密接触时,会在瞬间就导致元件经受超过容许值的猛烈热冲击。在此温度冲击下,元件内部微观物理结构会由于过大的热胀冷缩现象而出现过大变化,随之导致元件基本物理性能受到破坏或影响。失效因此会随之而来。

2。使用烙铁头加热元件;

许多用户在手工焊接时都不使用电路板加热台对电路板和元件进行预热而直接对元件进行焊接,当元件体积较大时,元件的热容量也较大,未经预热的元件的机体温度无法马上达到焊锡的融化温度,因此,一下子焊不上。于是,经常有人先使用烙铁头贴到元件机体上对元件先进行急速加热,待元件温度升高到一定值时再焊接。这样的方法可以直接导致元件内部物理结构因急速的热胀冷缩而出现过大的变化,因此,非常容易导致元件电性能破坏。

3。组装密度很高但仍然使用手工焊接;

由于人手的操作精度不稳定,对于元件组装密度高的电路板,使用手工焊接,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把微小的锡珠掉落到部线密度很高,而线间距很小的电路板上造成短路。

对于元件组装密度高的电路板,既不能使用手工焊接,也不能使用容易导致元件在焊盘上易发生错位的波峰焊。

4。使用调温电烙铁;

很多公司都在广泛使用调温电烙铁,从安全性的问题出发,如果现场管理不严格,不知觉中很容易出现超温焊接的现象。另外,如果操作者自己追求焊接速度,把温度调高,焊接后的故障很难查找。隐患严重。从科学管理的角度看,适合于维修的调温电烙铁显然不应该在生产线上被广泛使用。

5。线路板加热台温度过低,预热效果形同虚设;

有些操作者为了在夏天不被面前的加热台弄的不舒服,会暗中把加热台设定温度调的过低,预热效果基本没有,仍然在使用烙铁头加热产品。出现问题后不承认焊接问题会导致质量问题。

合适的预热台温度应该在100度以上,如果使用手工焊接,这是必须的辅助条件。

实际上使用手工焊接还可能导致的问题有些是无法预测的,如果您在实际生产中仍然在使用手工焊接片式元件,务必注意上述问题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