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MODBUS通讯问题

楼主(2009-05-29):
请教给位大大  CPU221的S7-200作为从站是否支持MODBUS协议库,如果可以当使用MBUS_INIT指令时PORT0就不能在作为PPI接口与电脑连接,221只有一个通讯口,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还有一个问题,西门子与三菱的PLC用MODBUS通讯时二者是不是在同一参考电位,用485通讯会不会因为不在同一电位而损坏设备。

网友A:
1、CPU221只有一个通讯口,要么选择PPI,要么选择自由口,两者不能同时使用。可以通过编程方式给SMB30赋值,实现不同的通讯。

2、不会。

楼主:
先用MBUS_INT  选择MODBUS通讯口  在给smb30赋值就可以么     我就怕用了MBUS_INT 后PLC和电脑就连不上了  程序也没法该  那PLC不就是废了么

网友A:
我记得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害怕电脑连不上,你用一个I点,在程序中接通PPI的值,断开赋自由口的值

网友B:
把打到停止的位置 就可以用PPI了

网友C:
可以通过编程方式给SMB30赋值,实现不同的通讯。

网友D:
4楼正解,开关打到STOP位置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网友E:
1。运行时,你可以在程序中设定成用MODBUS通讯,在停止运行时,又变成了PPI协议。

廖常初的S7-200书上写的很清楚。

2。既然都是485,说明按同一标准做的,

网友F(2009-12-28):
深圳市赛远自动化系统有限公司是从事工业自动化的通讯产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科技公司,研制生产的SY-S72系列无线通讯模块采用先进的频率合成技术,CPU锁相环控制,专用于西门子S7-200系列PLC和上位机的无线编程以及无线数据通讯,为国内首创,能适应各种点对点、点对多点的无线数据通信方式,具有通过无线方式完全隔离现场危险信号,收发一体、安装方便、使用简单、性价比高、稳定可靠等特点,广泛用于西门子S7-200 PLC的无线编程,各种数据的远程采集、控制系统之中,是传统有线编程和通讯系统的更新换代产品。

 载波频率: 433MHz ISM频点;
 多种可选的通讯接口:RS-232、RS-485、TTL、USB;
 8个通讯信道,也可根据客户要求扩展;
 传输数率:9600、19200bps;
 数据格式:8N1/8E1/8O1;
 提供方波传输功能,方便非标的编码客户使用;
 收发一体,半双工工作模式;
 低功耗,并具有休眠功能;
 工作温度:-35℃ ~ +75℃(工业级);
 天线阻抗:50Ω(标配为SMA,可定制);
 符合EN 300220 and ARIB STD-T67标准。
 内部采用进口功放模块,发射功率可调(0.01 ~5W);
 数据信号透明传输,带前向纠错功能,误码率极低;
 SMT工艺、金属外壳、安装方便;

该西门子无线编程电缆,采用最新的无线技术结合西门子的通讯协议,支持PPI协议和自由口协议,MODBUS协议等的无线通讯,可以用来直接无线编程。详细情况请访问:http://automation.futurelooks.cn

欢迎各位联系咨询更详细的信息,QQ:784979763。也欢迎加入工业通讯群:100019158.

网友G(2011-04-26):
有没有哪位工程师精通S7200与台达伺服驱动的通信控制,要求用S7200控制伺服电动机的正反转和速度

网友H:
7楼说的有道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