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了老是烧毁星角启动器的星形接触器的线圈?

楼主(2009-05-29):
按说星形接触器每次启动只吸一次就完事了.

可是总是烧毁他的线圈.为什么呀?

网友A:
电压能确定对吗???

网友B:
每次都是烧那一个线圈吗,是否在启动后,还有其它原因引起的小电流通过线圈。应仔细检查线路

网友C:
检查启动完后星形线圈是否带电

网友D:
检查控制电源电压是否与线圈匹配。

网友E:
在线圈上加一泄放电路

网友F:
看看接触器型号对吗?

网友G:
同意三楼的看法

检查启动完后星形线圈是否带电

网友H:
可能是380V的线圈,甩开后,有一相漏电,小电流通过线圈

网友I: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廖船 X廖船
积分:29
帖子:16注册时间:2008-12-7 20:56:44 7楼 回复时间:2009-6-17 21:53:56 同意三楼的看法

检查启动完后星形线圈是否带电

可能吗?用脑子想好了,再说话!

网友J:
线圈电压与控制电压不符

楼主(2009-08-29):
控制电源电压是否与线圈匹配!

是交流36伏的!50赫兹  控制电源电压是否与线圈匹配

网友K:
电压不符,或线圈带电,

网友L:
线圈工作电压选的不对,只有这种可能。还有就是接触器质量不行。

为大家介绍一个非常不错的学习电子技术的网站,技佳电路板维修网www.fix4u.cn,文章非常的棒,大量的原创文章,庞大的维修资料,不看会后悔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