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在VISTA下安装FWWIN2。2后不能正常运行。

楼主(2009-05-29):
请教一下,刚换了新电脑,在VISTA下安装FWWIN2。2后FWWIN2。2不能正常运行。出现如下的提示:

FPWin_GR.exe-无法找到组件

没有找到NAiS_MEWFPWIN.dll,因此这个应用程序未能启动。重新安装应用程序可能会修复此问题。

重新安装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中文版和英文版的都是一样不行,但在XP系统下都可以正常。

网友A:
尽量不用VISTA系统

楼主:
现在我把FPWIN升级到2。71都不行,不换系统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B:
有这样的现象嘛.我现在用的就是VISTA的系统..安装的是FPWIN2.73版本也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