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0mA电路,谁有好的建议?

楼主(2009-05-29):
4-20mA电路,我捉摸了很长时间,但是温漂问题一直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谢谢!

网友A:
在前级(输入级)采用抑制温漂的差模电路,是间级IC2A加反馈电阻

楼主:
这不是最新的电路,我发错了,明天我将最新的发上来!新的图纸是采用差模电路的!我测试过很多次!IC2A-1脚受温度影响很小。温漂主要是由T1发热后产生的!当T1发热后,T1-1电压开始微微上升,电流可以由19.63mA上升到19.74mA。我想可能和BD139这个管子有很大关系!

网友B:
可以使用直流无刷电机来解决调速的问题呀,直流无刷电机可以低速高速运行,自由调节速度。武汉金威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研发生产直流无刷电机变频调速控制器的,成功的把直流无刷电机控制技术运用到电动执行机构上。有关信息请浏览网站:www.whjwt.com

网友(2009-07-12):
最新的原理图!不知道那位大虾能够帮帮忙!

网友C:
对Q1直接做负反馈,通过IC2B做负反馈,负反馈深度不够。

网友D:
差分放大器是解决温漂的最经济的途径

网友E(2009-09-27):
BD139基极电流也流入反馈电阻,温度变化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变化了,输出对温飘当然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