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PLC与昆仑通态触摸屏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9-05-29):
和利时PLC与昆仑通态触摸屏的通讯问题?我有一台和利时PLC  LM-3107 和一台昆仑通态触摸屏TPC 7062K 无法通讯。请问触摸屏通讯的时候,通讯线的线序是怎样的?另外触摸屏一侧的参数设置是怎样的?

网友A:
和利时PLC驱动在MCGS中的添加步骤及通道的连接
1、 MCGS默认安装目录是D:\MCGS,复制和利时PLC驱动程序粘贴到D:\MCGS\Program\Drivers\PLC根目录下。
2、 启动MCGS,新建工程,打开设备窗口,单击设备组态或双击设备窗口。如图1

图1
在新打开的窗口中点击右键,打开设备工具箱,如图2

图2
双击通用串口父设备,然后单击设备管理(图2)

图3
在“所有设备”下找“和利时PLC”驱动程序如图3,双击后点击确定,返回到设备工具箱窗口,在该窗口下双击“和利时PLC MODOUBUS-RTU”添加到“通用串口父设备”下。如图4

图4
双击通用串口父设备,在基本属性栏中,设置“串口端口号”、“通讯波特率为”,数据位、停止位、校验方式,与PLC要一致。点击确定。如图5

图5
配置好通用串口设备后,点击确定。返回到设备组态窗口,双击“和利时-PLC”驱动,打开设备编辑窗口。如图6

图6
设备地址设为:51(图6)。单击设备属性值下的设置设备内部属性,打开后单击“增加通道”。如图7

图7
注意:和利时-PLC驱动在输入寄存器地址时不用计算偏移地址。如增加一个QX0.1的地址,如下图8:

图8
添加完通道后,就可以连接相应的变量了。如图9

图9
在连接变量处单击右键。添加所用的变量名称即可,添加完成后点击确定,退出设备编辑状态。

网友B(2009-12-21):
好详细哦~可是怎么没图噻?

网友C(2017-05-05):
挺详细的,怎么看不到图那

网友D(2018-10-25):
谢谢分享,很好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