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PLC与昆仑通态触摸屏的通讯?

楼主(2009-05-29):
我有一台和利时PLC LM-3107 和一台昆仑通态触摸屏TPC 7062K 无法通讯。请问触摸屏通讯的时候,通讯线的线序是怎样的?另外触摸屏一侧的参数怎样设置?

网友A:
昆仑通态的嵌入版现在没有和利时plc的驱动,目前还不能实现与和利时plc的通讯,除非叫他们公司开发出来这个驱动。

网友B:
目前还不能实现与和利时PLC LM-3107 的通讯,但和利时G3的PLC 可以

网友C:
有和利时的驱动,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楼主这个型号,可以电话问问,常用的PLC的驱动一般都有

网友D:
没有驱动,走MODBUS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