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PLC串行通信

楼主(2009-05-30):
谁有台达PLC串行通信的例子或者详细一点的讲解,给我一份,谢谢大家了

yuew2006@163.com

楼主:
怎么没有做过的吗?

楼主:
我看好多的资料上面串口通信只是先定了一个协议,给D1120一个数值,如H86,紧接着就用RS指令,给了RS指令后置位发送要求位M1122。我想问一下,发送要求位到底有什么用?在应用中是需要先置位发送要求在用RS指令呢还是要先用RS指令然后再置位M1122呢?第一次用台达PLC,向大家请教

网友A:
发送要求位=ON,才会将数据发送出去。

网友A:
先用RS指令,然后再置位M1122或者同时置位RS指令以及M1122

楼主:
哦,那么就是RS只是准备,当M1122置位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请求发送出去,这样想对吗?如果我要是先给M1122置位,再用RS指令,是发送不出去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么就是RS只是准备,当M1122置位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请求发送出去,这样想对吗?如果我要是先给M1122置位,再用RS指令,是发送不出去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么就是RS只是准备,当M1122置位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请求发送出去,这样想对吗?如果我要是先给M1122置位,再用RS指令,是发送不出去的,是不是这样?

如你所说!是这样的。

楼主:
谢谢了,现在手上没有plc,还不能做试验

楼主:
你知道台达PLC有没有仿真软件吗?

网友A:
台达PLC有仿真软件

WPLSoft V2.11就具有仿真功能!

网友A:
哦,我第一次用台达的

新装的WPLSoft V2.09.01

没有看到仿真,不知道有没有,我先看看有没有,没有的话再找WPLSoft V2.11

网友A:
RS指令详细说明【台达RS指令专门培训教材】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9032509281400005

网友A:
关于仿真功能的用法可以发给你!

楼主:
那太感谢了,我的邮箱

yuew2006@163.com

网友A:
已经发送请查阅1

楼主:
已经受到

谢谢帮忙

网友A:
不必客气,关于RS指令的用法建议

1.先看一下编程手册的指令说明

2.看一下网上的RS指令帖子

3.如有疑问可以致电中达电通或者吴江PLC工程部【0512-63403008-37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