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准备好信号的时序?

楼主(2009-05-30):
一般伺服都有“伺服准备好”信号(S-RDY),那么这个信号的时序呢? 我看三菱的和松下的手册上介绍的有点不一样。是应该:1、先给定S-ON信号后,驱动器才会给出S-RDY吗?     2、  还是说我们一般要先检测到S-RDY信号后,才由外部给出S-ON到驱动器呢?

另外,好象S-RDY和伺服报警信号时序几乎一样啊。 有必要搞两个信号吗?它们的差别在那里?  谢谢!

网友A:
一般要先检测到S-RDY信号后,才由外部给出S-ON到驱动器。

当控制回路和主回路加电后,若伺服未发生报警,则“伺服准备好”。

楼主:
那伺服准备好信号和报警信号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好象功能一样的!

是否有可能:伺服准备好信号没有输出,同时也没有报警?

上次调试一台三菱J2-S由于干扰,电机老是不大正常工作,后来才在驱动器面板上发现S-RDY时有时无。

网友B:
"是否有可能:伺服准备好信号没有输出,同时也没有报警? "

比如,伺服没连接或者没上电.

网友C:
2、 还是说我们一般要先检测到S-RDY信号后,才由外部给出S-ON到驱动器;而第1种说法是错的,正好倒装了。至于伺服报警,当伺服报警给出后,servo--ready信号肯定是不会正常的,要求此时S--ON信号也停止加在伺服驱动器上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 (再加几个字,少于10个还不让发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