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不能新建项目

楼主(2009-05-30):
求助: wincc 6.2 (亚太版)安装完成后,不能新建项目,提示“ HResult Error 0x80046127 (null)”, 是什么原因,应如何解决?

网友A(2010-04-29):
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B(2010-08-1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应该重新做系统就会好

网友C:
西门子的软件对系统要求高,容易与他软件冲突,重新做系统未装其他软件前安装.

网友D: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未解决,除非重装,很麻烦啊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重装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重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