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s5000断电情况下,如何保持计数器计数??

楼主(2009-05-30):
请问rs5000断电情况下,如何保持计数器计数??

我断电后程序肯定丢失,我开始以为加内存卡可以,但是断电发现

只会自动装载当初得数据。但是装载后什么都是重新开始。

我把计数move到一个标签,上电再move回来,结果上电标签还是最初我装载得数据。

现在应该很多plc都又断电保持得计数器,我不知道,所以问问大家。

我是1761得cpu 16.01版本

网友A:
有没有把数据存储在断电保持寄存器中,设定的是不是断电保持寄存器。

网友B:
设置成断电保持寄存器就可以了呀

楼主:
设置成断电保持寄存器就可以了呀 ??在哪里设置????我就是不知道

网友C:
外接电池组确保CPU内存一直有电,订货号1756-BATM。

楼主:
问题我那个电池怎么总是报告故障,就是亮红灯,导致一断电就丢程序

而且那种内存卡不能记录,好比手机内存卡可以记录多少好

那3种模式有2种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就是user模式 和那个损坏的内存模式     只有一个power on我知道,谁能够详细说下??

网友C:
User Initiated: 用户通过RSlogix5000软件将CF卡的程序存入RAM

On Corrupt Memory: 只要RAM没有程序,PLC自动将CF卡的程序存入RAM。

亮红灯就是电池没电,CF卡不能自动写入PLC正在运行的程序和数据。写入数据时,PLC必须处于program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