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传8018F3变频器死机故障

楼主(2009-05-30):
我接修一台普传8018F3变频器18.5KW,通电后面板显示U1 P1.97,无论用外部的操作或是按键操作都失灵只是显示U1 P1.97。不是按键的问题,外部的控制端子也接的正确。请高手赐教。不胜感谢

楼主:
还望各位师傅帮帮小弟。今天我把面板从变频器上取下只用5V供电还是显示U1  P1.97,看来好像是面板的问题。

网友A:
是面板坏了,看看那个插头。面板按钮很容易坏的。

网友B(2009-08-12):
我今天也遇到这情况,什么按键都没反应.把变频器重新上电就正常了,不知大家有什么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