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两个电位器控制一个变频器

楼主(2009-05-30):
如题,也就是说能否在不同的两个地点都能控制同一台变频器的频率调节。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如果串联的话,其中的一个控制的范围小(相当于精调),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有人有更好的方法吗?

网友B:
可以在两处各加一个转换开关

网友B:
可以在两处各加一个转换开关,但在转换的过程中会有频率会变。

网友C:
哪有那么复杂,可以利用变频的“上升”、“下降”功能进行控制,不用说两地控制,即使是200处控制也是一样。

网友D:
一般都是按楼上说的方法来实现的,而不是用电位器

网友E:
中间加一个同步控制器,也就是多点控制器,它会输出0到5伏的可调电压来控制变频器

网友C:
以下是三菱变频“上升”、“下降”控制,几乎所有品牌的变频都具备此功能。

网友A:
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F:
5楼的朋友,上升和下降怎么来控制呢

网友C:
上升、下降的效果:

按下上升按钮,变频速度开始上升,即使松开按钮,速度也不会改变。

按下下降按钮,变频速度开始下降,即使松开按钮,速度也不会改变。

至于如何设置,这就要看是什么品牌的变频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上升、下降的效果:

按下上升按钮,变频速度开始上升,即使松开按钮,速度也不会改变。

按下下降按钮,变频速度开始下降,即使松开按钮,速度也不会改变。

至于如何设置,这就要看是什么品牌的变频了。

我的松下的就没此功能,要如楼主所说的该如何搞

楼主:
谢谢诸位的指点,茅塞顿开。利用上升和下降功能。 非常感谢

网友H:
用一个转换开关就行了,远程/就地转换。

网友I:
     8楼的贴图,    好像是多段速控制。。。 通过参数设置,多种速度,运行时不可改变, 比如:RH 设置50Hz ,RM设置20Hz,频率只能要么从50直接降到20,要么就从20到50,不能随意控制大小。。

  我接触过一台设备,两地控制频率加减,相距30米,不过也可以接得更远,也可多地点控制。

用的一个控制器,输出0-10V 信号,控制器通过两个开关信号,一个加一个减,控制0-10V信号增减。

          声明:非广告

网友J:
对:你最珍贵 关于

     8楼的贴图,    好像是多段速控制。。。 都是通过参数设置,多种速度,运行时不可改变,

  我接触过一台设备,两地控制频率加减,相距30米,不过也可以接得更远,也可多地点控制。

用的一个控制器,控制器输出0-10V 信号,通过两个开关信号,一个加一个减,控制0-10V信号增减。

声明:非广告

内容的回复:

这个东东俺用过,在印染行业的都因该用过吧!

网友I:
  回楼上,

定型机上用的,     准确的说,加上品牌,应该是力根定型机,  别的品牌应该也有;   再具体到控制器品牌的话——  ‘恒青机电’呵呵。

网友J:
俺这里还有此控制器,谁要?便宜卖啦!

网友J:
你的QQ或邮箱。。。。。。。。

网友I:
请查看你的站内信息。

网友K:
http://95516368.cn.gongcha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