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台达的屏与FX PLC连接线的做法

楼主(2009-05-30):
谁知道台达的屏与FX PLC连接线的做法  很急

网友A:
A系列和B系列接线方式有些不同,你可以去中大ftp网站上下载一个台达人机与各厂家plc接线方式pdf档 下图是A系列与三菱的422接线图纸 参考下吧

网友A:
B系列的接线图纸 参考下

网友B:
3与5倒一下才可以

我刚做的

网友C:
台达触摸屏的COM2口与FX系列的RS422通迅方法:

R2+    ——————7

R2-    ——————4

T2+   ——————2

T2-    ——————1

GND  ——————3

网友D(2009-07-15):
请教李工:FX2N与B05S100  也是2楼这种接线方式吗?

问题2:必须只能使用422吗?

问题3:B系列屏与各厂商PLC接线方式  与A系列手册做了哪些改动,有没有最近的接线手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