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DP从站与PLC主站通讯不稳定

楼主(2009-05-30):
大家好!有个问题还想请教一下,我之前用SPC3设计了一个DP从站,并用该从站与西门子的PLC 315-2DP通讯,最近在使用过程中发现DP从站与PLC的通讯出现了不稳定的现象,主要表现如下:
(1)当DP从站设备受到比较大的震动情况下,DP从站与PLC的通讯就失败,当重启DP从站的话通讯又会恢复;
(2)另外当我动DP从站的Profibus总线接头时,通讯也会断掉。
(3)当没有来自外界的干扰主要是震动的情况下,总线通讯一直正常,可以在波特率9600到12M正常通讯。
我在想,这会不会是我DP从站DP接口电路设计不合理造成的呢?还请帮我分析一下问题可能会出在哪里,非常感激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啊!有碰到类似问题的还请帮帮忙

楼主:
有关PROFIBUS DP的总线接头连接有没有标准呢?总线接头是我自己做的,也许问题出在总线接头这一块,哪位能提供这方面的参考资料给我么?万分感谢!

网友A:
你这个问题,似乎是硬件里有虚焊问题。最好重新把接口部分元件脚重新焊接一遍。DP的通信实际上是485通信,由于速率可能高达12M,其要求通信电缆2端一定要加匹配电阻,并且电缆长度要大于1米。建议可以固定在较低的速率下测试,与高速率情况下比对,判断是否情况一致。

网友B:
通讯速率低应该更利于数据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