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信号干扰的问题?

楼主(2009-05-30):
最近碰到了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

现场操作台过来的信号,到MCC  PLC有干扰,现场没有报警,一切都正常,可是到MCC PLC的输入开关信号时动作时不动作的,线路长约200M左右,现已更换控制电缆,控制线也做了屏蔽接地,PLC  采用的是开关电源供电,  L+对地电压为48VDC 左右,  0V对地电压在DC24V左右,但是查开关电源的接地完好,同时测得0V对地的电流在4A左右,而开关电源铭牌上的电流也只有1.13A.

问题还在查找中,我本以为是控制电缆的接地线截面积不够,现打算将备用的电缆线都给它做接地处理,但是0V对地电流这么大,应该不是因为干扰引起的,所以一直没敢这么做!

还请各位大虾帮忙看看,这究竟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