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plc控制简单驱动电路驱动伺服电机定位?

楼主(2009-05-30):
直流伺服电机,带编码器。自制简单驱动电路,用plc控制驱动电路定位,能达到什么精度?怎样控制?谢谢指教!

网友A:
用定位指令,能达到什么精度只有调试才知道

网友:
"自制简单驱动电路,用plc控制驱动电路定位"
看您的驱动电路做成什么样了.如果驱动没问题,精度看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