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模拟软件问题

楼主(2009-05-30):
请问用step7v4.0的编程软件做一个子程序然后下载到模拟软件中去能正常运行吗?

我试过了总是报错但不知道是由于程序不对还是软件的版本不对,还是必须用3.2版本以下的。

网友A:
要看你模仿什么程序,有些程序是不能模拟的,我也发现我最近做的PID控制程序,编译没有错下载模拟软件里就是不能运行

不知道是什么错误,可能是不能模拟吧!再就是你的程序没有语法错误,可能有其它错误呀慢慢查找错误

楼主:
程序编译过了没错,再搞搞看吧!谢谢。

网友B:
2.0版的模拟软件支持Step7V4.0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