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像变频器那样用假负载(U.V.W端)测量伺服驱动器的驱动模块

楼主(2009-05-30):
能否像变频器那样用假负载(U.V.W端)测量伺服驱动器的驱动模块

网友A:
伺服驱动器是工作在定子矢量控制模式的,一旦模块损坏(万用表测量还好),一般很难测量,就拿我自己开发的伺服驱器来说,如果在用户手中的话他们也无法测量好坏,还在我有自己隐藏的方法,我感觉如果怀疑模块坏了,假设你还能使能的话测量P到三相的输出电压(直流档),这个时候电压大约都在150v左右,一般模块坏后电机是不能转的,偶尔可能上电后抖动一下,假负载一般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