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中的不明白的地方

楼主(2009-05-31):
最近小弟在接触伺服方面的东西,在看说明书时有一些不明白,希望大侠们指教一二。

 在说明书中 SERVO OFF/SERVO ON 是什么意思,具体是指哪些呢,这个信号应该是外部触发的吧,当这个信号有效时,伺服驱动器处于什么状态,这个信号与 控制面板上的RUN/STOP 是什么关系呢,还有就是说明书上的电磁刹车关闭延长时间与这个信号也有关系,有点不理解。

网友A:
SERVO ON后,电机励磁,通俗说就是电机此事有力输出了,内部控制闭环有效。该信号由外部送给驱动器。

楼主:
电机励磁?永磁同步电机的励磁部分应该是定子侧的啊 。。它的励磁应该是通过 RUN 来实现的吧

网友B:
1楼说的对,这个可能要请伺服的开发人员来解释了。

servo on我们通常叫“使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SERVO ON后,电机励磁,通俗说就是电机此事有力输出了,内部控制闭环有效。该信号由外部送给驱动器。

说法不完全正确,我个人理解是电机进入工作状态了,这个时候内部闭环有效,但无力矩输出,外力转动后,内部闭环能自动调整回来,如果刚性较高,体现出来就是转动一点点,马上就调整回去,给人的感觉就是输出轴转不动。

网友D:
servo on是伺服使能。使能前即使伺服的直流母线电压已经正常加到驱动器的功率主回路上,但功率主回路并未进入工作态,无法对电机输出电功率;只有使能后,功率主回路并才进入工作态,对电机输出电功率。

网友E:
RUN/STOP是针对上位控制器或整个系统而言

伺服是执行元件,没有RUN/STOP的概念,只有SERVO ON/SERVO OFF , 急停。

SERVO OFF/伺服禁止:伺服轴无励磁,可以任意手动旋转,不接受外部和内部位置,速度,转矩指令的给定。

SERVO ON 伺服使能:伺服轴励磁建立,转子锁定,在静止状态下小于额定转矩的力无法旋转伺服轴,(排除参数设定不当的状况)。根据伺服内部的参数设定,接受外部的驱动指令。要想使伺服轴锁定或旋转,SERVO ON必须使能。

网友F:
1楼说的对,这个可能要请伺服的开发人员来解释了。

servo on我们通常叫“使能

网友G:
伺服已经准备好,内部闭环形成。等待接受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