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一块压力表控制两台变频器的方法。

楼主(2009-05-31):
请教:用一块压力表控制两台变频器的方法。

请问,能行吗?

网友A:
看你是什么样的压力表,如果是普通的远传压力表,加一个一分二的信号隔离器是可以实现的。具体方法是将0-5V(可以将10V设成5V)经由远传压力表变成4-20mA电流经过信号隔离器将两个信号分别接入ACI1(或ACI2)及可。最好是用一个4-20mA压力变送器,用信号隔离器将信分成两路比较稳定。不过成本高一点,要便宜,简单就用两个压力表,如果用一个远传压力表直接带两个变频器是不可行的。如果是电接点的压力表是可以的。

网友B:
你没有说怎么用,直接接模拟量输入端可以。电源取其中一个变频器即可

楼主:
谢谢大家,我就是想接模拟量输入端。

网友C:
你这是两台联控呀,用一个反馈信号控制两台电机,

把两台变频器模拟反馈回路串起来,既可独立操作,又可联台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