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一个不常见的问题

楼主(2009-05-31):
西门子420变频器00922是什么参数?变频器是不是要检察所有输出电流,然后输入到屏幕。如一切正常,但变频器输出到电机的接触器没有闭合,它也会报警,是吗?我好像见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A:
应该是A0922,那是因为没有带负载所以会有这个报警,一般没有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