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触摸屏和计算机的连接线

楼主(2009-05-31):
求助:台达触摸屏和计算机的连接线 就是台达触摸屏的下载线 先谢谢各位了 ,我也不知道都是有几种线 最好都发上来

网友A:
下载线是吧,直接到台达代理厂家去买了、计算机和触摸屏直接买一根USB线

网友B:
计算机和触摸屏直接买一根USB线

网友C:
我这供应呢,需要的联系我哈,质量还不错的。QQ523860371

楼主:
普通的USB就可以用吗

网友D:
2.3交叉,5直联7.8交叉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计算机和触摸屏直接买一根USB线

3块钱而已

网友F:
你让台达的工程师送一根就可以了,要是不行的话买一根电脑和打印机的USB连接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