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间接线械柜这样做算是接零还是接地还是重复接地

楼主(2009-05-31):
我厂电力是三相四线制,零线在电房处已经接地。在现场有个电柜是这样接的。

请问这样做是否可行?接到机床上面做保护时,算是接地保护还是接零保护式,零线这样做是否算重复接地

网友A:
接地是接地   接零是接零     有专用零线的话  一般是不允许这样接的。

网友B:
这种方式现在是不允许的,零线要单独铺设,接零和接地是分开的,不应该在配电室内将零线和地线连接。

网友C:
是接零保护 地是零线的重复接地 .三相四线制做法.

网友D:
在三相四线供电系统中,有TN系统和TT系统,TT系统工厂没有采用,TN系统中零线和地线是接于一点的,也就是说是一根线。在三相四线供电系统中,中性线、地线、零线的叫法都是正确的。

楼主:
四楼的兄弟,你这个说法不妥吧。怎么能把这几种叫法混为一谈呢?

网友E:
真的如何图中的接线方式也可以的,前提是你没有使用漏电保护器,也可以把接地与接零连接线拆开分为PE,PN!

网友D:
供电制的概念要清楚啊!三相四线制TN系统零线、地线、中性线是一个导体,你怎么分别?

过去的供电系统没有三相五线,只因剩余电流保护才出现了三相五线,多数供电线路还是三相四线,真正三相五线的几乎没有。

网友F:
七楼说的是,如接收的低压是四线制,总盘改造成总漏电的,线路是四线制,第五线领导说了算,懂得电网接地和接零保护就是电工混为一谈的也很多,五线制不多.

网友G:
4楼是正确的,大家可查国标,但是配电箱接地不要地线和另线连接就好了。

网友H:
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电力网中,电气装置宜采用低压接零保护;在中性点不直接接地的低压电力网中,电气装置宜采用低压接地保护.同一变压器或者同母线共点的低压电力网中,不宜同时采用接零和接地的的保护方式.

网友I:
老李说的对,在三相四线制TN系统中工作零线和保护零线是共有的一根导体,分开了不就成了五线制了吗?重复接地是指在三相四线制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低压电力系统中,零线的一处或多处通过接地体与大地连接,叫做重复接地。

网友J:
楼主这张图是将三相四线制变为了三相五线制,也就是TN-C变为了TN-C-S,其中的PEN总线应该接在接地排上从接地排做重复接地!分出的零线不接地.机床的外壳接接地排.五线制零线根据用电量可大可小,三相四线制的PEN线输入总线最小也需要10平方毫米,不管你用的是多少小的电流,五线制的PE线和四线制的PEN线同规格,而且完全相同!

网友D:
我国低压电网都是中性点直接接地,低压保护系统有二种:TN系统和TT系统。TT系统在工厂没有使用,只在少数农村有用的。在同一个低压电网,不允许一部分采用接零保护(TN),一部分采用接地保护(TT),这是安全规程明确规定的。所以工厂的电工兄弟记住,零线一定接设备的“外露可导电部分”,才能保命啊!只要没有剩余电流保护就别考虑三相五线制,就别总想着零线、地线,它俩是一根线。

网友D:
这三相五线制给闹的,把电工们“接零保护和重复接地”的概念都弄乱了。

网友D:
电气施工结束首先要检查的就是零线接好没有,是否将设备所有导电部分都做了连接,并且做了接零保护。每个厂房电源进线的零线和每台设备的零线都要做重复接地。

网友K:
这种接法是不能提倡的。

网友L:
零线铜排与地线铜排必须断开,毫无疑问的。

网友L:
不是不能提倡,而是绝对不允许此接法的。

网友M:
本人曾遇到接地和零线分开,配电柜接地其中一条负载线破皮碰壳空开没跳,引起所有接地设备带电,除非所有负载接漏报。但有些大一点的电动机启动时漏报经常误跳,没办法只好采用接零并与原接地相连。自今正常。

网友N:
因你厂本来就是TN-C系统,这样接没问题。算重复接地。

网友O:
那是谁说三相五线很少,我自99年工作到今,多说的低压电缆是五线制,无论是工厂,还是建筑啊,这种接法不对啊,

网友E:
电气施工结束首先要检查的就是零线接好没有,是否将设备所有导电部分都做了连接,并且做了接零保护。每个厂房电源进线的零线和每台设备的零线都要做重复接地。

你见过从中心配电房过来三相四线至车间后,又有人把零线再次接地,这种情况以前是有过,但很少,现在基本不这么做,车间现场设备的接地就在车间的接地体上引出实现,事实上对于工厂来说,整个接地网都是通的!我们公司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P:
资料不错,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Q:
现在的建筑(居民楼、高层的办公楼),电缆从配电室引至入户(单元楼的总配电箱)时,为了避免线路太长引起的(或零线接触不好)电压变化。比如,有时零线断开了,380V的电压会经过电度表的线圈,串到居民的用电设备(220V)。这时电压会升高到280V以上,把居民的用电设备烧毁;所以,在进户以前的单元配电柜里边做重复接地,(在配电柜的漏电开关前边做)。经过漏电开关后不允许再做重复接地。保证了居民的用电安全。

网友E:
建筑上应该都有这样的要求,也确实能保证主电缆零线断了的情况下给居民单相用电以保障!

网友R:
电房里已经重复接地电柜里就没必要这样了,

网友S:
我们在柜子里是分开的!

车间内的电器是接到一起的!

网友T:
你这个应该可以。这个算三相四线重复接地TN--C系统。在工厂可以但建筑工地现在不可以了。现在JGJ46---2005的新标准出来了要TN---S系统。还有你这里总配电箱即上一级不好设置漏电开关。

网友U:
三相四线重复接地TN--C系统

楼上的支持一下

网友A:
这样的三相四线制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V(2011-08-09):
我们厂里也是弄的, 电房零线接地接通的

网友W:
三相四线可以这样接。

网友X:
这种接法没错误。也是保护接零。只是重复接地。这样做可以进一步降低发生单相碰壳接地短路时人体触及电压及减少零线断线时露电设备外壳对地电压。

网友X:
沿零线每1KM处,重复接地,重复接地电阻不应大于10欧姆,重复接地数不少于3处。同一供电网络中,不宜同时采用两种不同形式的接地方式。

网友Y:
一逻辑错误!! 二规范错误!!

网友Z(2011-10-19):
在中性点对地绝缘的电网中带电部分意外碰到用电设备的金属外壳时,接地电流将通过接触碰壳设备的人体和电网与大地之间的电容构成回路。这时流过故障点的接地电流主要是电容电流。在一般情况下,此电流是不大的。但是,如果电网分布很广,或者电网绝缘强度显著下降,这个电流可能达到危险程度,这就有必要采取安全措施。如果电器设备采取了保护接地措施,这时通过人体的电流仅是全部接地电流的一部分,由于接地电阻与人体电阻是并联的,接地电阻越小,流经人体的电流也越小,如果限制接地电阻在适当的范围内,就能保障人身安全。所以在这种中性点不接地(绝缘)系统中,凡因绝缘损坏而可能呈现对地电压的金属部分(正常时是不带电的)均应接地。这就是保护接地。 所谓保护接零,就是把电气设备在正常情况下不带电的金属部分与电网的零线紧密连接,有效地起到保护人身和设备安全的作用。在变压器中性点直接接地的三相四线制系统中,通常采用保护接零作为安全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相带电部分碰连设备外壳,则通过设备外壳形成相线对零线的单相短路。短路电流总是超出正常工作电流的许多倍,能使线路上的保护装置迅速动作,从而使故障部分脱离电源,保障安全。在380/220V三相四线制中性点直接接地的电网中,不论环境如何,凡因绝缘损坏而可能呈现对地电压的金属部分,均应接零。

网友AA:
首先你的零线已经接地,在尾端再接地当然是重复接地了。这种解法没有危险,你所说的是保护接零还是保护接地没法说,因为你的零线和地线是同一根

网友AB:
电工qq群122673247  欢迎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