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射光电开关能否直接接PLC的输入

楼主(2009-05-31):
我这有个对射光电开关,有四根线,两根是电源线,另两根应该是信号线,请问这两根信号线要怎样接PLC的输入点?这个光电是原装日本进口的,说明书也是日文

网友A:
连型号你都不提供,别人怎么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光电开关

楼主:
型号是CTD 1500N

网友B:
邦纳现在有接近么!!!!

网友C:
对射光电有继电器输出的,NPN,PNP三种。你是属于哪种。

网友C:
你告诉我 4根线的颜色 你的应该是NPN的,因为这线的颜色是有行类标准的。

网友C:
加我QQ734216540     具名:技术。

网友D:
把电源接上 对射一下 用万用表量一下,应该可以判断出挡与不挡情况下发讯情况,根据要求把信号接入PLC模块不久得了

网友E:
连型号你都不提供,别人怎么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光电开关

有直接输出的,有继电器输出的,你知道电源线的话接上看看另外两根线有电压输出呀,如一线有电压的话那就是直接输出的,只要和你PLC的输入电源一致就要直接接上去,如都没有的话可能是继电器输出要外接电源的。

网友F:
两根是供电电源,另两张是无源触点,用万用表试一下。

无源触点送入PLC太简单了,按规矩做。

网友G: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那个CTD-1500N是日本OPTEX的产品,我公司是代理的有问题加我QQ!

网友G:
QQ:号码是250565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