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感器和热继配合用于过载保护,接线图如何画?

楼主(2009-05-31):
由于电机功率比较大,单独配大的热继电器不划算,打算采用互感器配合热继的方式来保护

好像是2个互感器和一个热继电器配合,但是接线图忘了怎么画

哪位能提供一下原理图

网友A:
有传真机吗?可传给你,

楼主:
027-86571937

楼主:
已经知道了

网友B:
如果热继电器是三相的,而互感器只有两个,上图好像有问题,是否会造成人为缺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热继电器是三相的,而互感器只有两个,上图好像有问题,是否会造成人为缺相?

没事的,三相电流的和为0,

网友D:
对:听雨观雪 关于
内容的回复:

请教一下,MC0402接触器所控制的回路是停机时吸合吗

网友E:
MC0402接触器连接的电阻,这是星--串电阻--三角启动的主回路图。

网友F:
这个电路,在起动时电流表要有保护的,用时继吧!400/5互感器,200kw 320A

网友G(2011-04-08):
我想请问下各位大侠,两个电流互感器的两相电流并联经过一块电流表,那电流表显示的电流是准确的实际电流吗?会不会有叠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