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2102H

楼主(2009-05-31):
请问各位大侠:台达变频器通信参数里2101H-频率指令(F)有什么实际意义啊?这个参数应该是用来监视用的,和2103H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频率指令2102H是设定频频,而2103H是变频器工作时的实际输出频率,二者是有区别的比如在带有闭环的应用中,当然有很明显的差异了

网友B:
支持楼上的说法,2103在变频器运行的时候才有输出,而2102不论变频是运行还是停止,都是其设定值。

楼主(2009-11-27):
明白了,感谢楼上几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