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补偿导线分延长型和补偿型,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9-05-31):
热电偶补偿导线分延长型和补偿型,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个人意见:补偿导线只有一种,不分什么型,

网友B:
延长型补偿导线正负极材料和热电偶一致 ,补偿型导线只是与所连接的热偶热电特性接近。

网友C:
延长型ji即现场温度变化大将冷端引到控制室,如果室温时25度那测量结果偏小25度

补偿性;将冷端温度加上

现在时两种都用统称冷端补偿

网友D:
2楼说的没错哦,,支持

网友E:
2楼说的没错。作点补充:

延长型补偿导线由于采用与热电偶相同的材料,可在很宽的温度范围内保持高精度;误差曲线符合线性;没有补偿接点的干扰;但价格高。补偿型补偿导线由于与热电偶的材质不同,在较宽的温度范围内不能保持高精度;误差曲线的曲率大,并会随温度而变化;使用温度范围受限;补偿接点由于是两种不同的金属有可能产生干扰;但其价格便宜;但只能在规定的温度范围内使用。但是如果选择好适宜的材质还是可以得到与延长型补偿导线相同的准确度的。

网友F:
学习了.....

真希望各位能多介绍一些基础点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