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电机放炮问题

楼主(2009-05-31):
我有3台直流电机是在同一个厂家同时间购买的,型号为Z4200-21,75KW,440V;其额定电流188安培;试车期间使用调试电流为140安培;监控电压为420V,总之一切参数都在额定范围内;就是运行期间偶尔放炮,我们怀疑是直流电机的质量问题,但又不能说服电机厂家的人,因为电机厂家的技术人员也在,他们也没检查出问题;直流调速器采用的是欧陆590C-270,同时也请了欧陆公司的技术人员调试;他们的参考意见是电机换向器问题;但换向器有标准吗?拜托各位高手或是遇到同样问题的同事帮帮忙,看看这个问题该怎么办?

网友A(2009-07-24):
不用看,肯定是换向的问题。处理方法: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能告诉我该如何处理吗?换向器有标准吗?谢谢!!!!!

网友A:
不好意思,上次有事没说完。处理方法;1:用低压摇表看看电机的绝缘,如果没问题,看看换向器或升高片的铜片各片是不是间隙太小,一般电机用时间长了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简单的方法是用一半钢锯条锋利的一端刮换向器铜片间的绝缘层,刮的程度是它低于铜片,同时不要伤及铜片,最后为了保证铜片完全干净,可用较细的砂纸轻轻打磨整个换向器,如有必要给电机给低电压低转速进行打磨,最后用汽油或酒精洗干净,在试,应该没什么问题。

2:如过电极绝缘底,就用酒精或者汽油先洗换向器,在摇,绝缘还是不幸的话,拆掉电机接线,直接摇电机内的铜接线极,绝缘和刚才一样的话,主要清洗刷架和电极的绝缘部分,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

已经处理好几个了,处理完就好了,你看看吧/

网友B(2010-04-09):
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楼主(2011-06-29):
关于直流电机放炮问题:

谢谢各位啦!!!本人已经解决啦!!方法是直流调速器组态哈。

网友C:
590专业维修13830812651

楼主:
关于电气原理制图问题

请问哪位知道用什么软件最好哦?目的是又能画图、又能自动生存材料配套表哈。

谢谢各位啦!!!!

网友D:
此问题应该是电机的问题,本人遇到过,希望与龚先生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