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OP-A屏使用问题

楼主(2009-05-31):
各位大侠:我用报警设置调用故障画面,老出现不是我想要的画面,请指教。急!!!

网友A:
程序问题,可以去ftp上下载一个例程参考下。

网友B:
肯定是参数设置有问题了,检查一下

楼主:
人机程序?

我看了,D0指定的20画面,实际打开的是18,不知咋的,一开机老是这样。

是不是跟报警表内容请除有关系呢?

网友C:
跳转的画面设置有问题!

你看看你想显示的那个界面的属性到底是20还是18呢?估计就是这个问题的!

楼主:
主画面若PLC 207.08=1 ,转移给HMI 上27.08, 指定d0=18;

若PLC 207.10=1 ,转移给HMI 上27.10, 指定d0=20;

我想于想显示的18还是20属性无关,我看了好象没问题。

每次上电先出现了18画面,但PLC并未有报警标志位动作输出。帮忙再分析以下。。。

网友A:
可以监控一下你的d0的数值, d0如果没有值 还直接跳到18画面,那么就是你的画面默认值里面设置了起始画面为18号画面

楼主:
默认画面有但不是它,已置下一层。断电前一个报警存在指18画面的话,再开机如果控制区设置不变的话,会不会仍出现该画面?

网友A:
如果上电d0的值就是18  那么上电后就是显示的18号画面

楼主:
18画面是报警故障主屏的子屏,需要在点击”帮助“时显示故障对策内容的。在主屏在人机上显示前,子屏已经显示了。请教该子屏是否有其他设置搞不懂?

网友A:
上电就跳到18号子画面 只有两种情况

1 画面控制寄存器设置成18  也就是d0=18

2 报警设置里面设置了报警画面18,有报警存在。

楼主:
监控D0确实为18,但PLC207.10为ON了而跳转至18的位址207.08没有动作,对应警报主屏宏中只命令207.08ON时指定18画面。请楼上帮忙,多谢。

楼主:
207.10ON时应指定20画面的。。。

网友A:
那就是plc程序问题,plc已经强制让d0=18了,也就是强制让跳到18号画面了,人机肯定要执行这条指令了

    程序里面查找到与d0有关的指令。那里给她赋值了,修改下就行。

楼主:
PLC中我没有强制赋值,事实上是有207.10报警标志,在HMI上应指定20画面,实际指的是18画面,请看有没有其他可能?

楼主:
我采用连续几个地址的地址位作为报警标志位,报警主屏上“消息内容”也正确,但子屏-故障对策屏错位。

网友A:
你把你的plc程序和dop程序法给我吧 我给你看看,这样说不明白了

楼主:
多谢了!程序已发给你了。

楼主:
怎么样? 说说你的高见。

网友A:
你发过来的程序报警设置怎么画面对应的都一样。你的软件版本是多少

plc程序 因为我没有安装omron的软件,所以没有看到,

楼主:
是的,我按故障级别,分别显示在12,13,14屏上,18,20画面都在12屏上宏指定,但属于不同的故障源。只是207.10报警时应显示20,实际显示了18。

软件:1。05。18

楼主:
和CXP-V7.2软件

网友A:
你第一條指令用的有問題,x=y  的意思是把y的值mov給x。所以你第一條指令用反了 ,修改下就可以了

楼主:
太感谢了,我试一下吧

楼主:
OK,已解决。感谢帮忙。另DOP-A刷新太慢,时间显示都是蹦的,但是模拟显示却很正常,不知为何?请大家帮忙指教。

网友A:
这个跟程序运行量有关系,跟电脑一样,同时运行的东西多了反映就会慢,比如,通讯数据多少,宏运行多少,报警扫描多少,

   可以建议,报警扫描周期低些,如果有写宏,如果对速度要求不高,可以考虑把宏延时时间改长一些。还不行,秒就不让他显示了吧,(~ o ~)~zZ

楼主(2009-07-01):
运行时时间正常秒显示,但取PLC CIO状态走马灯信息显示慢,要如何提高其显示刷新速度,与实际同步呢?

网友D:
要先确认是PLC的CIO位地址状态已经改变,但是走马灯显示慢;还是PLC 的CIO位地址状态本身刷新就慢。如果是前者,可以将报警设置的采样周期适当减小;如果是后者,可以使用PLC的相关指令优先刷新PLC的CIO的状态。

楼主:
PLC中: 执行XFERC   #9 W26 26;W26(9)连续位状态代表实际动作。而HMI中走马灯取26(9)连续位状态,已设置在历史缓冲区,采样周期100MS。实际显示却比实际动作要慢,并且有的位状态显示不出来。给些实战的解决措施吧?

网友D:
在走马灯信息显示的属性中,把每次移动点数设大,间隔时间设小看一下有无改善。

楼主:
已试,无改善。是否跟屏有关,台达DOP-A的。

网友D:
那有可能就是你这里状态走马灯信息显示是通过PLC地址变化实现,如果触摸屏不能及时捕捉到PLC内部对应数据变化,就会出现显示慢或者漏显示。具体原因就是27楼所说,人机内部程序较多导致影响了运行速度。

网友A:
不明白什么意思,如果有困难可以咨询当地台达分公司的人,

网友E:
LZ可以先做个检测的测试程序,PLC的程序也要简单点,看看行不?如果可以,可能说明是你现在编写的触摸屏或者PLC程序哪里有冲突了。

或者屏和PLC干脆格式化,重新下载程序也许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