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故障问题

楼主(2009-05-31):
型号:CIMR-G74300安川变频器
故障:OPE 01 kVA Selection
说明书指明:变频器容量的设定不符合本机(该设备正常运行了比较长时间,该故障突然出现)。
请问各位先驱,该故障是怎么回事,请问有何解决之道?请各位大大不吝指教,万分感谢!

楼主:
不是俺小气,是俺只有6分,请见谅。

网友A:
查查参数有没有变化,查一下电机的电流。

网友B:
建议重新设定变频器参数。初始化看看。

网友C:
初始化后自学习就可以的

网友D:
用户是不是换过电机,如果换过电机要自学习啊,应该是电机自学习问题.

网友E:
同意5楼的,

网友F:
如果是上电就报OPE01,驱动板上检测电阻开路或虚焊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初始化后自学习就可以的

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对:Smile 关于引用新三毛 的回复内容:

初始化后自学习就可以的

问题解决了吗?

内容的回复:

该变频器现在在国外使用,还没有正式接手这事,在做准备。

网友H:
博客 播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消息 回复 fclcomputer Xfclcomputer
积分:11
帖子:1注册时间:2008-6-1 11:56:30 10楼 回复时间:2009-6-2 10:00:47 回复内容:
对:Smile 关于引用新三毛 的回复内容:
初始化后自学习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