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00 40千瓦报DC OVERVOLT

楼主(2009-05-31):
ACS800  40千瓦带37千瓦水泵,运行一小时左右报3210过压  31参数自动复位已改, 5次后还是停机,20.5也是OFF.     求教原因

网友A(2009-07-23):
同病相怜,我也是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是24小时出现一次,已经连续三天了,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我是用来拖动的。有高招说一下哦,谢谢

网友B:
20.05  ON  激活过电压控制.

网友C:
我也有一台,等下个周去板子都换全新找找到底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