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求,各位大侠,怎么样才能把CAD导入proface画面中

楼主(2009-05-31):
我最近在看proface 的东西

想知道怎么样才能把CAD图导入到编辑画面中

并可以通过取消组合,对想操作的元器件进行控制

有这方面的大侠尽量帮忙了

邮箱:yuhuofa12@yahoo.com.cn

网友A:
先把CAD转换成VISO再导入

网友B:
最简单方法,用电脑的抓图功能,把CAD全图转换成BMP格式,PRO-PBIII(GP2000软件)或者PRO-EX(GP3000软件)都支持BMP格式的图片,直接可以通过图片导入功能。

网友C:
对 ,思忘说的对,转换成BMP就可以的

网友D(2017-12-26):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怎么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