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一代伺服驱动器外围SERVO ON 信号已输入但内部无显示

楼主(2009-05-31):
安川一代伺服驱动器外围SERVO ON 信号已输入,但内部用专用软件监控SERVO ON 信号时有时无,电机停

停转转,是何原因???

网友A:
信号不稳定,检查信号源\传输线\用万用表测量信号是否正确.

楼主:
伺服电机一上电,就飞车,还上下跳动,U  V  W 相序肯定上对的。 编码器也是正常的,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伺服电机一上电,就飞车”

如果驱动器到电机的连线确认没问题,那么就检查一下驱动器的控制信号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