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大侠帮助PLC与触摸屏联合问题

楼主(2009-05-31):
我想在PLC里做一个操作记录,里面包括时间和一些数据,以及对应的操作在触摸屏上显示。例如:15:30 打开阀1 09-5-31
16:20 水位 15mm
在触摸屏里用标签的方式将地址作出来,可是在PLC 里怎么做呢?

网友A:
PLC里可不做,在HMI上设置就可以了,看触摸屏的说明书吧

网友B:
你控件直接填PLC的地址

楼主:
谢谢两位,可是如果直接在触摸屏上做不可能会有数据显示吧,因为水位是一个会实时变化的东西,而且我要显示的东西很多,要保留500条左右的记录然后循环显示。但是2楼所说的控件我不太明白能否具体一点呢。

楼主:
我可能说得不太具体,现在我想要做的是,在触摸屏上显示的操作记录有三列,第一列是时间,第二列是信息显示,第三列是对应的数据或状态。触发一个触点,会有相应的信息显示,这个显示是用触摸屏中的标签做的,它具体显示哪一个标签,则是用PLC的地址来限定。第三列中显示的可能是时间也有可能是PLC中的数据。我所遭遇的问题是如果一个一个的编进去会造成程序量很大,我的CPU容纳不下,想请教各位是否有什么简便方法。我没有使用过表格,这种情况用表格可以做吗?或者用快程序什么的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