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051故障

楼主(2009-05-31):
我有一台上蒙的3051CD,使用时发现没有模拟输出,但显示表却显示有真实压力,更换了电子板也没用,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用万用表串进去量电流是多少?,把该表拆来校验一下再说!!!

楼主:
有没有搞错,没量怎会知道没有模拟输出?

网友B:
用HART连接器通讯后检查下看看在说!

网友C:
没有模拟输出怎么会显示压力,我有点糊涂

网友D:
看看说明书,进菜单看看,是不是设置错误

网友A:
把该表拆来校验一下再说!!!

网友E:
是输出电流为零吗?在回路里串个电阻测下电压看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