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出模块输出点烧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5-31):
同时烧了5个点,负载没问题,没有短路、接地等现象,换了备用点就可以用了 这是怎么造成的?有可能是元件老化么?

网友A:
5个是一个COM吗?如果是肯定是短路,如果不是也得查电源

楼主:
5个是一个com,烧毁之后哪里都没动,只换了备用点,现在使用正常!

网友B:
你输出模块是继电器类型的还是晶体管类型的呢?如果是一个com,而且是晶体管类型的话是不是电源接反了呢?烧的时候是第一次运行还是以前运行没问题,偶然的一次烧掉的啊?

楼主:
继电器类型,我们的设备是在运行过程中烧的,每天使用20小时以上不存在电源反的问题

网友C:
动作太快了吧,

网友D:
是不是端子松了,紧一下!

网友E:
详细说下是怎么用的呢??

楼主:
到位  电机高速 低速  电机正转 反转  五个点同时烧了  q12h的

网友F:
一种可能是过载了,输出不可超出2A,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稳定型是使用继电器输出但在使用时却频繁动作

网友F:
正反转在转换时需要一点转换时间否则也可能烧